长城 1770ED不能支持800×600以上分瓣率

楼主(2008-11-16):
长城 1770ED只能支持800×600分瓣率 调高就马上自动断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怎么解决啊。。。

网友:
二次升压工作不正常,所以就这样

网友:
二次电源没有工作,或者是二次开关管有一端击穿,二次电源一工作它就短路也有可能。
以前我碰到过的这种情况是二次开关管烧糊了,当时我也郁闷,都烧糊了怎么电源怎么还不保护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二次电源不工作还可以显示吗,

网友:
更换C326,Q307一般都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