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502修金手指也不错

楼主(2008-11-16):
今天得了一根威刚1G DDR 400 的条子,六个金手指被烧,一处两脚相连被烧,一处四脚相连被烧,找来网卡一张,将网卡金手指割下来,焊到内存上,但不知如何固定,想到502,试用确实不错,
  因为502的流动性特别强,可将焊上的金手指死死贴在电路板上,不易脱落。
  注意:502因流动性太强,会将周围的金手指覆盖掉,所以等502干了,需用刀片将被覆盖上502的金手指轻轻刮掉。
   不知还有谁试过,交流下优缺点。

网友:
我试过,很好用。。。。

网友:
我也用过,不过502干后,要彻底刮干净才行

网友:
哇。多回复贴  要 下载东西 哦

网友:
不知道这样可以用多久

网友:
别天天拔来拔去就好 了

网友:
我马上回去试用。

网友:
真不错就是我要找的方法

网友:
如何刮金手指呢,yge

网友:
又学一招

网友:
方法不错,不知效果如何,能用多久

网友:
我也试过,不过就是用完502后,不能在用烙铁过热了,那个东西一过热就掉

网友(2008-12-24):
还不错吧。我补金手指都是用的废网卡的手指加502,,就是要等502干了之后把流到其他金手指上的给用刀片刮掉

网友(2009-04-20):
我刚刚修好一条就是用的502

网友:
有没有图发一个,最好有具本过程,我有好多烧金手指的内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