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大侠,鑫谷核动300V短接绿黑风扇动一下就停了该怎么查。

楼主(2008-11-16):
该电源原本烧了换了一片拆机的7500和一个22欧的电阻风扇可以动了,但接上负载一会就保护了,以后就变成风扇动一下就保护,3.3v,5v,12v这几路量到都没短路现象,是不是7500又烧了?这类电源怎么这么喜欢烧7500和一个22欧的电阻的?

网友:
7500换成TL494,(个人感觉7500很爱坏)

另外输出部分所有大电容都换掉。。

网友:
修好了,有个电阻虚焊的。请各位高手赐教下电源保护后的检修流程,谢了。

网友(2009-02-03):
那里的电阻坏了,怎么没有

网友:
查LM339和周边电路,保护电路有问题,风扇也会转一下就停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保护主要有两种情况造成:
1、电压过高:要查稳压电路,有431、光藕等等。
2、电流过大:这个情况又分两种:1是负载过大,造成电流过大而保护。2是输出整流到负载的电路中的元件变值和虚焊,在负载正常时但由于元件变值和虚焊而造成输出功率不足,将参考电压拉低,使电源误判为负载过大而保护。
维修时一定要对症下药,同一个现象可能由不同的原因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