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展LCD-17打嗝

楼主(2008-11-16):
一技展LCD-17,通电一两分钟后,灯管循环地亮灭。曾换开关管及整流二极管,故障还是一样。断开ADI线后能正常使用一段时间。我试过驱动板的+5V供电不接电源高压一体板上的,用ATX电源的+5V代替,这样显示器就能正常工作。
此显示器我已修了一个多月了。还是弄不好。望各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在些先谢了。

网友:
怎么没人回复一下呀。

网友:
那你就再做个+5V 不就行了 真不行就换电源高压一体板

网友:
做个5V那就好麻烦了。
现在还不能确定是电源高压板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电源板的问题,查给驱动板供电的那路和驱动板的供电三极管

网友:
你着重检查5V滤波电容。

网友:
5V虑波电容已换。还是不行。打隔的时候12V电压也有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