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SIS630+SIS950主板的开机电路原理图?

楼主(2008-11-16):
哪位知道SIS630+SIS950主板的开机电路原理图?
我今天碰到一台IBM的小台式机,无法开机,但强行开机(绿线对地短路)正常工作.!我查了下,找不到开机有关的元件,在此想请同行帮发一份有关SIS开机原理方面的资料,在此先谢了.....................
或其它SIS类的主板电路图也可作参考.............

网友:
抢个沙发~!学习中

               期待答案~!!!

网友(2009-04-08):
开机电路中的 绿线到 I/O或南桥有断线

网友:
先找到开机针脚,确定哪根是信号脚,跑下线路,应该是有断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