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宇瞻内存维修求助

楼主(2008-11-16):
我有一根宇瞻DDR 256M  单面8颗粒 PC 2700的内存   坏了
在intel 板子上用其他好的内存可以带起来不过就是内存自检那一步就死在那了,导致无法用RST 等工具测试,我该怎么办?

还有 SPD 我应该选择什么样的SPD程序
我的思路是      256M  除 8颗粒 =32         PC2700 =PC333
我择选择了以下SPD程序

老鸟们觉得我这思路对不对? 万分感谢

网友:
学习中~!我是新手!

       不过能坐坐沙发也不错噢~

网友:
我刚坐的沙发呢?怎么没有啊~!

网友A:
在intel 原装板子上是不能使用内存软件来检测的 可以找块865PE的非intel 原装板来点即可 当测试出损坏颗粒 在逐一换掉 然后在复测试 如果都通过 则内存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intel 原装板子上是不能使用内存软件来检测的 可以找块865PE的非intel 原装板来点即可 当测试出损坏颗粒 在逐一换掉 然后在复测试 如果都通过 则内存修好了

我说的intel 是指芯片是intel 不是指intel 的原板  ,我等下换到VIA 芯片扳子上再试试

网友:
恩 对我们这些新手很有价值``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