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香水--名字引起的误会

楼主(2008-11-16):
松香水不是松香的酒精溶液

市场上的松香水是什么:
松香水,是一种常用的溶剂,又称香蕉水,俗称" Sin-na"(其实就是英文(thinner(的日式念法),颜色在无色到淡黄色之间,呈半透明状;通常用来稀释油漆。也称为油漆溶剂。一般业界会因气候及产品需求而对配方有所更动,其组成配方大致有甲苯或二甲苯或酯类,乙二醇单乙醚 ……. 等。 味道难闻是甲苯或二甲苯造成,危害也是由其引起。长期吸入会导致癌症!或使各项器官败坏衰竭... 松香水是辛烷、壬烷、本乙烷、二甲苯、三甲苯所调配而成的有机溶剂,危害物质分类第三类易燃液体。

松香酒精溶液
电子工业中的用于助焊“松香水”是由松香粉末溶于酒精制成的,应该叫------松香酒精溶液。
配松香酒精溶液要用无水酒精,75%的医用酒精和95%的工业酒精里的水分和杂质容易引起锈蚀。

松香膏
用酒精:松香 为3:1的比例配出的膏状物是松香膏,也是做助焊剂使用。

网友:
终于理解透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你有没有试过呀,好不好用?会不会焊完后很脏呢?

网友:
松香从哪里来的啊要不要工厂加工一下?还是直接从树上采下来就能用呢?

网友:
多在夏季采收,在松树干上用刀挖成V字形或螺旋纹槽,使边材部的油树脂自伤口流出,收集后,加水蒸馏,使松节油馏出,剩下的残渣,冷却凝固后,即为松香。置阴凉干燥处,防火、防热

松香:置铜锅中,用微火加热熔化,捞去杂质,倾入水中,候凉后取出,干燥。制松香:取葱煎汤,加入松香粉,煮至松香完全熔化,乘热倒入冷水中,取出,阴干。(每松香100斤,用葱10斤)
  ①陶弘景:"松脂,以桑灰汁或酒煮软,按内寒水中数十过,白滑则可用。"
  ②《本草图经》:"松脂皆先炼治,其法用大釜加水,置甑,用白茅藉甑底,又加黄砂于茅上,厚寸许可矣。然后布松脂于上,炊以桑薪,汤减即添热水,常令满,候松脂尽入釜中,乃出之投于冷水。既凝又蒸,如此三过,其白如玉,然后入药。"

网友:
哦,我知道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