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L-M2主板报C1后反复重起。已修好(曲折的维修过程)

楼主(2008-11-16):
修一精英845GL—M2主板报C1后反复重起。按正常来说此类主板没检到内存是这样的。可是把关系到内存电路都检了个遍没有解决问题!测供电2.55v ,1.25v正常。时钟有波正常。AD数据地址线打阻正常。后怀疑北桥有问题把北桥换了还是不行,又换南桥,重刷BIOS,故障依旧。I/O也换了,网卡芯片也下了。。。。还是原问题?在维修的过程中北桥换了3个(第一次从一配件板拆下RG845GL装上去后开机接着就烧了内存供电管,后测北桥内短路了。第二次拆下北桥后先就测北桥的正面电容两端电阻正常,做好BGA后开机测试卡跑FF。后怀疑北桥没做好重做开机还是FF。没办法找不到了RG845GL后用RG845GV开机恢复原问题跑C1后自动重起,说明的确问题不在北桥。冷静下来重新找内存电路测得内存总线脚不跳变跟线路后找到了去南桥,板的反面有一电阻R1151 200欧开路换了后开机。。。。终于跑码了!!!希各位维修板的时候借鉴一下本人的维修过程

网友:
师兄修主板不是你这种逻辑吧,不能说怀疑就把南北桥都有换了吧,就是要换也得有根据吧,实在不行你也应从简到难吧排除其它故障,应先从供电查起,找原因如不行再进行下一步把网卡取下,I/O换了,BIOS刷了,看看有没短线这些啊////换桥得有根据或是根据经验出现了一些特殊性的问题可换之!!!!!跑线路一般是修主板的长用手段

网友:
沙发没了坐个板凳吧!呵呵

          维修思路是有点乱!要先简单后复杂!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有bga条件的先把大的怀疑对象换个遍,不是这里的问题就当练手也不错啊

网友:
发个图片上来看看就好了.

网友:
感觉让你全给换了一边

网友:
内存总线能说清楚一点不!是91脚呢还是92脚呢

网友:
呵呵~
照你这么做估计可以做一块主板了。。

在内存跑码不正常的情况下你难道就没一开始就测试SM总线??

网友(2009-05-14):
谢谢了! 兄弟 我的主板也是这个问题,就是查不出问题,我看了你的维修心得,看南桥,板的反面有一电阻R1151  换上去就好了 !谢了 不然这板算费了!

网友:
是不是661GX-M7板子!

网友(2009-07-09):
我的主板也和你的一样,故障为C1--60反复重起,电阻没事,可怜那,

网友:
在南桥的背面有SM BUS的电阻,电阻坏或SM BUS有问题时就会检测不到内存的SPD信息,造成C1后反复重启。

网友:
感谢楼主共享经验,虽然曲折,但是我个人感觉思路还是比较正确的。我碰到这样的故障,也会这么维修,不过,如果楼主不提醒,我可能想不到会检测SM BUS总线,一般SM BUS总线,我都是打值,测量电压而已。基本想不到会是南桥的电阻的问题造成。

网友:
SM BUS总线的跳变不知道能否详细讲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