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包包的问提。。

楼主(2008-11-16):
七喜。型号:H72F。包包主体打火。在店里找不到这种型号的包。。。我用了 ,三星的代换,。有信号但不显示。用HPC,也故障一样,用很多中包代换了也是一样。。包包的问题很少遇到/我就不太懂。所以不知道怎么找下型号。大家帮个忙。下面就是七喜的包包。。
三星

网友:
你先量一下高压包是那几个脚通的,找个相同脚通的包试试,如果不行,就要换这原型号的了

网友:
谢谢二楼的大哥。。你的这个方法可以。。我量了那个坏的高压包,,,在找到相同的一样的,,就可以了。。显示可以正常显示了。。。也没打火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种包可以用BSC25 0252M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