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B500K-RL花屏故障

楼主(2008-11-16):
LB500K-RL花屏故障,电源正常,屏的型号是LM150X06,故障如图,这种屏用什么型号的通用板可以点,还用这种故障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的问题或是数据问题 如果换驱动板的话屏线要换吗

网友:
感觉屏的问题

网友:
百分之80以上屏坏了,不是收的就好

网友:
这个机器修好了,是驱动板的问题,换了通用板就好了,电源还是用原来的的,换通用板后原来的5V就空载了造成12V降低,引起亮度暗,后来在5V上接了一个电阻就好了,其实通用板是不用12V的,用5V就可以了但要改一下电路,修液晶我是新手啊,但CRT和电视我修了10年了,看来要不断学习才能跟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