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生不才,菜鸟请来。

楼主(2008-11-16):
一主板GA-K8NS现不跑码,U座穿孔,全主板无断线无,全体供电和跳线均正常,对这种主板我先考虑到了BIOS和桥空焊,我先用手压着桥也不跑码。对于从易到难,又有BIOS资料就先刷BIOS,可是刷了还是不行啊,就准备压桥,先在BGA上压肯定压化了的,等待冷却........可是还是一样的问题,我担心是桥压坏了,用表打了一下还好桥是好的,一般这种是不容易坏I/O,我也打了一下打印口对地阻值也是玷常的在650左右,现请教于来者

网友:
我也是新手!根据楼主所说的情况分析,本人感觉是CPU没有工作造成~!还有一问题就是是不跑码还是不能开机呀?CPU风扇有没有转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风扇是转的,CPU是好的。就是不跑码。

网友:
不跑码多为CPU不工作!CPU好的话就为CPU供电问题或BIOS问题!

    有次我有块主板也是这个问题!查了半天,最后发现CMOS跳线没了!找一个装好,OK!问题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供电1.75V正常的,BIOS我刷了没用的,问题一样的,现还在等待个位的高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