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cer al1916w 暗屏

楼主(2008-11-16):
一台acer al1916w 暗屏 查 两路输出 电压 为 5v 和 14.1(暗屏时14.8)  高压管理为0z9938gm 两路 高压驱动块 8脚 9971gm  加焊过两灯管接口 及电容
正常时 0n/off 电压有3.3v  9971gm 控制脚有 2.2v电压
暗屏时  on/off 电压 无
请问 此故障 一般会哪些问题

网友:
检查思路:灯管--高压--驱动板

网友:
谢楼上 回复  此机 用 单灯管 也是  一样 排除屏和灯管问题  主要是 暗屏 无on/off 信号(不能维持3.3v)  灯管肯定不亮 不知 高压部分 有问题 保护 还是 驱动 板上的问题

网友:
补充 下 这个 故障是亮下才 暗  求教 修过此故障机器的 师傅

网友(2009-06-02):
高压板和灯管再就是开启信号和18V

网友:
亮下再暗一般是高压板保护了,不太好修。

网友:
保护电路是最难修的啊

网友:
既然开启电压不能维持,我想找地方借一个3.3v不会太难吧?这样你就知道故障在大板还是小板了。

网友:
开关电压直接接在开关上试试

网友:
查供电IC的资料,找个同步信号的ON开启电压,引过去。思路是这样,做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