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极管能代换吗?(在线等)

楼主(2008-11-16):
原来一个世纪之星电源Q3
三极管
是 C1815 ,,可以用航嘉上的A733或KA 432AZ F24代换吗????
电源

网友:
我用C945代过!你说的这个东东还没试过
呵呵!!!

网友:
C1815 NPN 反压Vbe0 60V,电流Icm0.15A,功率Pcm0.4W,管子类型NPN
A733 PNP 可用BC546,2N5551,C1008等代换。

网友:
不能,c1815是NPN型管,而A733是PNP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