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6):
一个多彩电源,在空载短接绿线和黑线测量电压都是正常的,一接到主板转一下就没反应了什么道理。主板是好的。
主板

网友:
转一下就停多数是电源低压侧有短路。

网友:
我是在空转的时候都是正常的,用万用表量电压都没有问题。可是插上主板转一下就停了,不会是带不动吧,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航嘉电源,真搞不懂。

网友:
一般是滤波电容问题,你看看电容有没有鼓包现象。

网友:
如果主板是好的,电源带负载能力下降了,查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