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雷击网卡声卡不能用,系统正常,设备管理中正常

楼主(2008-11-16):
主板雷击集成网卡声卡不能用,系统正常,设备管理中正常,驱动安装正常,网络连接打叉不能连接,有声音图标,但没有声音,请各位大侠帮忙,看是什么问题!
没有声音
主板

网友:
先下了网卡芯片再试。

网友:
主板是昂达NF5S
如果换芯一样的编号就可以吧!谢!

网友:
直接吹下来,啥也不加,但估计可能解决不了,我个人认为,这种损坏,南桥坏的可能性要大些

网友:
从板卡的角度,你就换PCI网卡、声卡,然后在COMS里把集成的声、网卡屏蔽之。

网友A:
这种损坏,南桥坏的可能性要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