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场效应晶体管的检测

楼主(2008-11-16):
MOS场效应晶体管的检测
     三极管的差别方法我相信大家都十分熟悉了,但是场效应管的差别方法我发现很少人提及。下面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一下:
        (1)、判断栅极和管型:用万用表Rx100的电阻挡,任意测量两个引脚之间的正、负电阻值。如果其中一次测量中测得两电极的阻值为数百欧,那么两表笔所接的电极为源极S 和漏极D,另一电极为栅极。
        用万用表Rx1K挡,测量管子的漏源极之间的正、负电阻值,正常时,正向电阻值为2K欧,而反向电阻值则大于500K欧。在测量反向电阻时红表笔所接的电极不动,黑表笔脱离所接电极后,先与栅极G触碰一下,然后再接回原电极,观察表针变化,若从原来较大阻值变为零,则红表笔所接的电极,为源极S ,黑表笔所接的电极为漏极D,而且是N沟道的功率MOS场效应晶体管。
        (2)、判断功率MOS场效应晶体管的好坏。用万用表Rx1K挡,测量任意两个电极之间的正、负电阻值,正常时除漏极D与源极S的正向电阻值较小外,其余各电极之间(栅极G与漏极D、栅极G与源极S )的正反向电阻值都接近无穷大。若测得两引脚之间的电阻值为零,则说明该管损坏。
        另外,还可用触发栅极(N沟道功率MOS场效应晶体管用黑表笔触发)的方法来判断管子是否损坏,若触发有效,则漏极D与源极S之间的正反向电阻值均变为零,则可确定管子性能良好。
        (3)、注意事项。功率MOS管亦分为N沟道管和P沟道,但绝大多数器件属于N沟道管。在选用时,所选管子与应用电路要留有充分信息量,使用功率MOS管时必须加合适的散热器,才能充分发挥它的输出功率。如:VNF306型的管子加装140mmx140mmx4mm的散热器后,最大功率才能达到30W。

网友(2012-03-11):
多谢,学习了,很好

网友:
初学者的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