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个示波仪修电源

楼主(2008-11-16):
有人用过吗?要什么样型号的示波仪比较好?感觉示波仪要比万用表好用。

网友:
修电源用示波器有点大材小用了。找个二手的双宗20m用吧。

网友:
修电源用示波器用处不大,有个万用表就可以啦。不像修主板或电视机,有示波器修起来较方便,新的20M示波器也要好几千吧

网友:
万用表够了啊,很多功能的

网友:
米人没有办法,修一个电源最高十五块,一般电容鼓收十块,开关管击穿十五,烧超过这两样就不修,没有价值

网友:
只要能加快修理速度就行,我这修电源收费还可以。

网友:
我也想买个示波器

修这东西是有价值的
一:练手艺
二:练好后可以当师傅找学员,要多收烂电源,这样才有教材
三:修好后可以卖掉,可以装机
四:。。。。。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电源用万用表可以了吧,我从来不用示波器

网友:
有了示波器看494的8#11#方波还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