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日期时间总是复位问题

楼主(2008-11-16):
我想问大家我有块映泰的板子电池有电 就是如果拔掉电源后 再进系统日期就复位了 进系统后设置好 再断掉电源线 日期又复位 进BIOS 里边设还是一样不行 我是菜鸟 不懂 望大家给看看是什么的原因!

网友:
可以更换晶振.振容..106R..试试

网友:
呵呵 我以为是哪设置的不对呢 还要更换板子上的零件呀 复杂呀 那就不懂了   感谢楼上的回答 !

网友:
那个三端二极管 吧
可以性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