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不复位

楼主(2008-11-16):
联想845gv,不复位,电压全部正常,
首先换了I/O 83627THF,型号和原来的一样,原来主板没修过,
然后换了门控 LM324D,然后换了南桥,
现在还是不复位,
有人修过这样的板没?

网友:
电源PG正常不?
你按REST时诊段卡上的RST灯会不会闪?

网友:
看门电路有问题没有,74系列的

网友:
复位信号是依靠给CPU的复位开关送出一个低电平信号而起作用的,顺着复位开关细心找吧

网友:
谢谢各位!此板无74门控,PG信号电压正常,
点RST无跳变,,
现在正考虑焊CPU座,复位低电压有送出,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检查时钟输出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