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故障事例1

楼主(2008-11-16):
一.一电脑在使用过程中只是重新挪动了一个地方,重启电脑通过COMS自检后在“STARTING WINDOWS95……”处死机,再重启后显示屏幕全黑。
  故障的解决:拆开后发现,灰尘很重,该机配置为VX主板+MX233+2根16M SD内存+4.3G硬盘+S3765显卡。开机后,电源指示灯,硬盘指示灯,显示器电源灯皆亮,风扇也正常运转,表明电源和显示器等没啥大问题,没有机内喇叭鸣叫声,估计其已坏[如显卡有问题时PC喇叭的叫声为一长两短声]。首先检查显卡和显示器之间的连线是否插好,插头内是否有断针现象,一切都安好。那很可能就是内存灰尘多了或有松动,将两根内存取下,仔细清理了灰尘,重新插好,问题依旧,拿到其它电脑上试了下内存没问题。不可能是CPU被报销了吧,摸下CPU,余温尚存,肯定没问题。旁边有人说“会不会是CIH?”,根据症状分析不太象,笔者的重点就放在了显卡上,是不是灰尘多了造成接触不良?将显卡取下,见其插槽很干净,但也小心的将插槽边和显卡上灰尘清理了一下,再将显卡插好,故障依旧,真是怪怪,便又换了根插槽试下,也是如此,难保显卡坏了?去找来一块PCI显卡插上,“唰”的一声显示器一下就被点亮了,这就证明系统内其它硬件都没问题,那真是这块显卡坏了吗?将其拿到其它电脑上插好,一切正常,显卡也没问题,真怪!笔者仔细观察这块显卡,见其金手指已有插薄现象,其固定片刚火不错——很硬,问题该会不会就在于此呢?将其重新插回原机,笔者仔细观察有啥异状——见显卡插好后金手指居然还有约1毫米的地方露在插槽外,难道没有插下去,笔者将其使劲的按了两下,居然纹丝不动,将其取下,用金手指的长度和插槽的深度对比了下,肯定还有至少一半没插进去,由于这块显卡的固定片较硬,取来钳子将其固定片上端往上扳了少许,重新再插上显卡后,使劲一按,显卡深深的插入了槽内,这时接好连线,重新启动电脑,一切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