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重启

楼主(2008-11-16):
SL-85DR2-DC硕泰克的主板一块,不插显卡不开机,插上显卡自动开机,自检到A5处掉电重启,循环,插上AGP假负载结果一样,经测AGP的供电正常,无复位,是不是北桥挂了,哪位高手指点一下,急,谢谢!在线等待!

网友:
北桥没那容易坏的!!   硕泰克的板子都这样不加显卡不亮         你先清下coms试试  若再不行跑跑电路

网友(2009-08-27):
用手触摸南桥烫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