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故障详解

楼主(2008-11-16):
一、开机无显示
  由于显卡原因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因为显卡与主板接触不良或主板插槽有问题造成,对其予以清洁即可。对于一些集成显卡的主板,唯有将主板上的显卡禁止方可使用。由于显卡原因造成的开机无显示故障,主机在开机后一般会发出一长两短的蜂鸣声(针对AWARD BIOS而言)。

二、显示颜色不正常
  此类故障一般有以下原因:
    1、显示卡与显示器信号线接触不良;
    2、显示器原因;
    3、在某些软件里面颜色不正常,一般常见于老式机,在BIOS里面有一项校验颜
       色的选项将其开启即可;
    4、显卡损坏;
    5、显示器被磁化,此类现象一般是由于与有磁性的物体过近所致,磁化后还可
      能会引起显示画面偏转的现象。

三、死机
  出现此类故障一般多见于主板与显卡的不兼容或主板与显卡接触不良,还有一些个别的现象,由于显卡与其他扩展卡不兼容而造成死机现象。

四、windows98里面出现花屏,看不清字迹
  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显示器或显卡不支持高分辨率造成,花屏后我们可以切换启动模式到安全模式,然后再在win98里面进入显示设置,在16色状态下点选应用、确定按钮,重新启动计算机,再在win98正常模式下删掉显卡驱动程序重新启动计算机即可予以解决。我们也可以用不进入安全模式,在DOS方式下,编辑system.ini文件,将display.drv=pnpdrver改为display.drv=vga.drv存盘退出,再在windows里更新驱动程序即可予以解决。

五、在windows里面出现文字,画面显示不完全
  对此可按上面花屏的方案予以解决,如若画面能够看清,只须要删除显卡驱动程序,再重新启动计算机装入显卡驱动程序即可予以解决。

六、在windows里出现一些异常的竖线或不规则的小图案
  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显卡的显存出现问题或显卡与主板接触不良造成,需要清洁显卡金手指部位或更换显卡即可予以解决。

七、显卡驱动程序载入,运行一段时间后驱动程序又自动丢失
  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显卡质量不佳或显卡与主板不兼容,使得显卡温度太高,从而导致运行不稳定或出现死机现象,唯有更换显卡一途予以解决,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现象,在以前能够载入显卡驱动程序,但以后显卡驱动程序载入后,进入windows时出现死机现象,对此,我们可以更换别的型号的显卡在载入其驱动程序后,再插入以前的显卡即可予以解决,如若还不能解决此类故障,那就说明注册表有问题,对注册表恢复或重新安装操作系统即可。

八、在某些特定的软件里面出现花屏现象,如理德名片系统
  此类现象一般是由于软件版本太老不支持新式显卡,比如理德名片系统一般要用9680或9685系列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