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故障该如何检查

楼主(2008-11-16):
显卡故障该如何检查

对于显卡所发生的各种故障来说,无论是独立显卡还是集成显卡,其检查、维修的方法和步骤,基本上都是相同的,只是集成显卡有些特殊的地方而已。显卡的故障多种多样,但如果将故障类型做简单归纳,则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型:①独立显卡与插槽接触不良;②显卡与主板不兼容。下面笔者将逐一进行讲解。
  1.独立显卡与插槽接触不良
  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主板的显卡插槽和显卡金手指之间,以及显卡的接口和显示器VGA接口之间,出现了接触不良造成的。而故障表现则主要为,前者开机后出现报警提示或者黑屏,后者则以开机屏显不正常为主。
  当电脑开机后出现报警提示或黑屏故障时,我们首先要检查一下显卡插槽的接触情况,比如除尘、擦拭显卡的“金手指”、检查显卡的固定挡板是否弯曲变形、“金手指”与插槽接口处是否平稳、固定显卡挡板的螺丝是否过松或过紧等。对于使用集成显卡的主板来说,如果出现了黑屏、死机现象,还需要检查一下内存条是否插在了标注为DIMM 1的第一条内存插槽上。因为一些主板的集成显卡在共享系统内存时,往往只能共享插在第一条内存插槽上的内存。
  当VGA接口出现接触不良时,显示器就会出现缺色、偏色、图像撕裂,甚至出现提示“没有视频信号输入”等故障现象。在采用“替换法”排除了显示器造成故障可能性的前提下,通过仔细检查、显卡的VGA插针,以及连接电缆的通断情况,就能很快找出故障原因并加以排除。
  2.显卡与主板不兼容
  此类显卡故障的表现比较特殊,主要可分为硬件和软件两种类型。
  软件不兼容故障的主要特征是显示异常。造成这种情况的直接原因,主要是因为显卡的驱动程序安装不正确、驱动程序存在BUG,或设置不正确而引发工作不正常造成的。比如:以前能载入显卡驱动程序,但在显卡驱动程序载入后进入系统时死机。这种情况可采用先更换其它型号的显卡,在载入其驱动程序后关机,并插入该显卡的方式即可予以解决。倘若仍然不能解决故障,则说明是注册表存在问题,此时可通过恢复注册表或重新安装操作系统来解决。
  如果出现文字、画面显示不完全的情况,也可按上述方案尝试解决。倘若画面能够看清,一般只需要删除显卡的驱动程序,重新安装正确的显卡驱动即可解决问题。另外,如果在进入系统后出现花屏、字迹不清的情况,则可能是显示器、显卡不支持该显示分辨率。此时,可在开机后切换到安全模式,然后在“桌面”上进入显示属性设置,进行相关的设置。
  硬件方面的主要表现为:根本不能启动或黑屏报警。在排除了信号传输线路接触不良故障的可能性以后,多数为显卡与主板存在着不兼容问题,而且这种不兼容问题也多产生于芯片之间或显卡供电回电路的电流供给能力不足。例如:用高档显卡替换原来的低档显卡后启动电脑,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成功启动。再把高档显卡插在其他电脑的主板上,却能够顺利启动。另一方面,有些显卡虽然可以正常启动,但当系统载入显卡驱动程序并运行一段时间后,驱动程序会自动丢失。这是由于显卡质量不佳或显卡与主板不兼容、显卡芯片散热不良造成显卡温度太高,导致系统运行不稳定或死机、黑屏,这是不兼容现象的一种特殊表现。对于硬件不兼容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只能通过更换其它品牌、型号的显卡来尝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