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相关异常故障小结

楼主(2008-11-16):
显卡相关异常故障小结

一、接触不良

  肉眼可见的接触不良,如板卡一头高一头低的,那是轻而易举可以排除的了。不过有一些显示卡的接触不良非常的隐蔽,表面上看去是安装得很好,但实际上接触不良,导致很多莫明其妙的故障:

  案例:一台毒龙650机器,忽然开机不正常,经常在第一次开机屏幕全黑无反应,切断电源后再开机则成功,好像系统要“预热”一样。

  分析:这个故障看上去是电源的问题,也确实在一些老机器上出现过更换电源解决问题的案例。但此机购置的时间较短,部件都是新的,而且是我帮忙亲自挑选检验过的,这样的配置同时购置的还不只一台,其他的都在正常运作,这台照道理不会那么快有质量问题。所以我本着从最简单的步骤着手的原则,先检查连线,插拔一遍后开机,无效;我又在CMOS里的电源设置里做了调整,设置了出厂的默认值,无效;于是我仔细询问机主出事前的操作,原来她曾经在十天前打开机箱做清洁,还更换过风扇,我估计可能会是碰到了某些部件松动导致了接触不良或是短路。 解决:开机的时候我仔细观察,发现面板的指示灯不是马上亮的,而是过了5秒后才亮,电源灯、硬盘灯和光驱面板灯都正常,只是好像系统无信号送到显示器,而且系统无报警声——由于第二次开机能正常使用,所以排除了黑屏是内存没插好的原因。一般系统开机黑屏就是显示卡和内存两大因素造成的了,主板损坏的可能性很小,所以我判断很可能会是显示卡接触不良导致的故障。于是我拧开螺丝,拔出显示卡再重新装好,为了避免CMOS中其他设置的影响,又顺便短接了一下CMOS跳线放了一下电。重新开机后,一次成功,只是因为放过电,须重新设置CMOS参数,保存退出关机,过数小时再开机验证,也是一次成功顺利进入windows 98,故障排除了。

  二、电源功率或设置的影响

  现在的主板提供的高级电源管理功能很多,有节能、睡眠、ON NOW等等,但有些显示卡和主板的某些电源功能有冲突,会导致进入windows里花屏的现象。

  案例:也是上述的那台机器,在调试的过程中开始怀疑是电源的故障,改动了CMOS中电源的设置特别是VIDEO相关的设置,开机进入windows后windows98变成了256色,还提示要安装新的驱动程序。该机已经正常安装使用windows98半年了,显然是基本设置错误导致的故障,而不能按windows提示的“安装新的驱动程序”来排除。

  分析和解决;由于当时是改动了CMOS电源选项后马上进入windows出问题的,所以没费力就知道是电源选项的影响。但如果是其他情况下出现的,可能会就比较难想到这方面去。建议大家在显示不正常的时候,注意一下CMOS电源方面的影响,如果是改动了设置的,把它调整为出厂的默认值;如果是刚装机就出现问题的,可以把出厂的默认值中的节能、ON NOW什么的花哨功能禁止试试。

  另外因为AMD的CPU耗电量较大,一些电源质量不好或是功率不够的“龙”、“鸟”机器上面,添加购置了新硬盘或其他耗电较大的设备后可能也会导致显示卡的供电不够,大家可以用排除和替换法检验。

  三、刷新BIOS后的影响

  几乎每个月,出产显示卡的厂商都会在网上发布新的BIOS供DIY们刷新自己的显示卡,以获得新功能和修正BIOS的BUG。但也有不少人在刷新了之后,玩某些游戏时会死机或是自动跳回桌面,更有用名牌厂家的BIOS刷坏自己的显示卡的案例。如果刷新后连windows都不能运行,你当然会重新回到老版本;问题是有时候刷新了之后windows的多数任务正常,只是某个程序如PHOTOSHOP出错,你很难想到是刷新BIOS的影响,所以排除故障可能会走弯路。

  建议:你的显示卡工作正常的话,最好不要乱“升级”。因为显卡的BIOS各个版本对电脑的主板、电源有一定的相适应(兼容)特性,如果目前的部件是和睦相处的话,还是不要乱改好。那些所谓刷新后的新功能,其实大多数是噱头而已。主板的BIOS也是一样,除非是出于为了支持新的CPU和大硬盘的考虑,没事乱刷冒险有点不值得。

  另外,显示卡的固定螺丝不用拧得太紧太死,适中即可,因为显示卡离开机箱的挡板还有一点距离,如果拧螺丝太紧会强行把显示卡的一头微微拉离插槽,可能会导致接触不良。那就和固定螺丝的意愿背道而驰了。

  附录的小技巧:一般诊断显示卡与内存故障的区别

  显示卡和内存有问题,电脑开机都是黑屏的,如何区分呢?要注意的要点有:

  ①注意计算机有无小喇叭的报警声,如果是有报警声的,显示卡的问题可能会大一点,而且我们可以从报警声的长短和次数来判断具体的故障(这方面的资料很多了,主板也可能会附带说明书,请大家自己找来参考)

  ②如果黑屏无报警声,多半是内存根本没插好或坏了。

  ③注意面板的显示灯状态,如果无报警声又检查过内存了,可能会是显示卡接触不良的问题,往往伴随硬盘灯长亮;还可以看显示器的状态灯,如果黑屏伴随显示器上各状态调节的指示灯在同时不停地闪烁,可能会是连接显卡到显示器的电缆插头松了,或是显卡没在插槽内插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