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ENQ高压板上标号PF801是保险吗?

楼主(2008-11-16):
请问BENQ-Q7T$高压板上标号PF801是保险吗?是的话用什么代换?找不到一样的,在线等

网友:
PF标记就是保险啊。。。。。。。。。。。。。。。。。。。。。

网友:
p=power board
f=fuse
合起來就是電源板上的保險編號801

网友:
是的保险.如没有可以用线连上.

网友:
最好还是用保险代换,不要直接用铜丝连接。

网友:
用保险,一般来说保险都是有用的,用来保护后级的,如果你用铜线,出问题时要修的代价就会很大的了

网友:
呵呵,我都是直接用电容脚连的,不连保险,

网友:
这个在明基的有些不同批次的高压板上是直接用铁丝连接的

网友:
这个东西我也没有买到哦,上次我是自己制作的3A引线保险

网友:
是的 保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