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是不是有通病

楼主(2008-11-16):
HP笔记本是不是有通病,这几天来了5部HP的本本,3部是PV3000,2部是DV6000系列的,开机电流在800mA到1A之间,一接适配器,面板所有指示灯就全亮,能正常开关机,就是无显示,外接也一样,内存代换了,CPU有发热,其中有部,客人说是刚做了2个月的,就故障一样。是不是哪有通病,望赐教怎么排查确断,谢谢

网友:
兄弟,你说的非常对!我曾经在实习的时候我们那遇见的HPV2000.  V3000只要不开机,就做N卡吧!!加焊成功率在90%。相信我!!

网友:
显卡虚焊居多,这样的情况

网友:
HPV2000.  V3000这机修的多,都是显卡..不过做桥后很容易返修

网友:
HP本子N卡故障率很高,网上报道,

网友:
NV的芯片组存在过热的缺陷 加热和换都很容易返修  最好修完把风扇常转 告诉客户不能玩3D游戏

网友:
楼主我的本子就是dv2012tx的,重启就不能点亮了!能不能不换主板啊?

网友:
同意,nv显卡在惠普dv系列笔记本问题很多,加焊和换卡都有很高的返修

网友:
事实证明补焊显卡后,都能点亮了,太晕了

网友:
hp的dv2000,dv6000,dv9000 AMD的本本,南桥或显卡有问题,hp多给了一年的保修,可以在hp的网站,
查到

网友:
加焊过也有很多返修的

网友:
hp问题多多。。老外的机子也不过关。。

网友:
显卡虚焊最多~~!反修率高~!

网友:
春猪你是修硬盘的老师吗、认识唐山张勇吗?

网友:
是有啊   那就是显卡了`

网友:
不用查,加焊显卡就好,我修过N台这样的机子

网友:
HP的本本保修都是直接换主板,说是主板坏,用户怎么知道是什么详细问题,如何延长保修啊!!!!!

网友(2009-01-22):
学习一点经验,顶一下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百分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