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显示器 显示无信号输入~!

楼主(2008-11-16):
一杂牌17纯平显示器   开机 绿灯  高压声起来   然后提示无信号输入(主机已开)      反复关机开机有时候可以起来   测量信号线 无问题   联机检测脚已接地    无果  应该考虑哪方面问题  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没人解答没?~!

网友:
检查行.场同步线路是否短路,从数据线的13.14脚开始检查

网友:
好的 谢谢了   查过了没问题   暂时怀疑CPU的问题    可是找不到  谢谢你了~!

网友:
那就是数据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VGA现有问题  你检查一下

网友:
好像CPU损坏的是有点多的,我修过几台是这种情况
不能联机
你先刷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