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刚入手优得德 UT60H 万用表,请大家欣赏!

楼主(2008-11-16):
本人是一个diy爱好者,由于自己的杂牌830B用了好几年了,测量的时候经常有误差,经过近一个月的淘宝搜索和比较决定从UT60H和UT70B中选一个,慎重考虑下,最终还是选择了UT60H,毕竟本人不是专业的维修人员,没事自己鼓捣着玩用它觉得够用了,今天到货了,用手机拍了几张让大家鉴定一下:

感觉300多的国产万用表也算是万用表里面的中档产品了,UT60H给我的感觉做工并不是想象中的好,接缝处都有好大的缝隙,测量方面没做过具体的测试,但和朋友的vc97相比,都是自动量程,但UT60H反应要快好多,买回来看过说明书才知道UT60H温度测量是-40--400℃,不是网站上面说的-40--1000℃,也没有RS232电脑接接口,有些不爽,毕竟低端的UT60系列中除了最贵UT60H外,其他的UT60系列都有RS232电脑接接口,温度测量也都是-40--1000℃的量程。冲着这两点有点后悔没有买UT70B,但后来一想UT60H怎么也是39999计数4 3/4数位,也认了。
毕竟本人不是专业的维修人员,也不能像其他前辈一样做更详细的测试,没事自己鼓捣着玩用它觉得够用了。

网友:
晕,这么多位数,你用的上吗? 买个普通30-50元的就可以了

网友:
实验情况看看下面的帖子

使用报告:UT60H万用表初试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1&highlight=60H
[原创]UT 60H万用表在板测量实时钟晶振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7&highlight=60H
读张老的《UT 60H万用表在板测量实时钟晶振》后实战(原创)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4&highlight=60H

谁用过UT60H万用表,请介绍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8&highlight=60H

网友:
用了一下有感查线功能,在插座旁和电线旁倒是可以接收到信号,但顺着墙里的线路去感应,一点也测不到。怀疑是不是表有问题,或者墙太厚了(线在墙内10CM,隔一层砖)

网友A:
10CM就查不到了, 墙上刻槽的可以查到

网友:
是自动档呀。还是手动档的好,反映快,自动的反映慢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CM就查不到了, 墙上刻槽的可以查到

谢谢张老!

网友B:
这个表我也在用,上海科技京城买的时候400块,JS还很 委屈说没有钱赚,速度比较块,精确度还行,缺点就是 二极管档位没有蜂鸣,没有背光不方便,电池用 6F22经常要换

网友:
现在我也想买一个!不知道那一种好?

网友C:
我是淘宝上面买的,337元,EMS花了30,一共367,  我也是感觉二极管档位没有蜂鸣太不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我也在用,上海科技京城买的时候400块,JS还很 委屈说没有钱赚,速度比较块,精确度还行,缺点就是 二极管档位没有蜂鸣,没有背光不方便,电池用 6F22经常要换

完全可以用外接电源的   我现在用的万用表都是用外接电源  虽然不方便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我也在用,上海科技京城买的时候400块,JS还很 委屈说没有钱赚,速度比较块,精确度还行,缺点就是 二极管档位没有蜂鸣,没有背光不方便,电池用 6F22经常要换

引用 网友C:
我是淘宝上面买的,337元,EMS花了30,一共367,  我也是感觉二极管档位没有蜂鸣太不方便了

有蜂鸣档的,开关拨电阻档,用SELECT选择, 屏幕出蜂鸣符号,就能够发声的. 而且60欧姆以下分几个级别不同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