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V,不开机求助,ACPI-S3脚为低电平,

楼主(2008-11-16):
我手上这块华硕A8V主板,现像为不触发(不上电)经查找开机电路经过W83627THF-A    IT8282M,,,,测得IT8282M的5脚在点开关针的时候有3V到OV的低电平,只是ACPI-S3脚始终为低平(正常应该是高电平有效的)所以无法将IT8282M的9脚(PSON脚)拉低。请问ACPI-S3脚为低电平,是不是南桥不良,还是要上电后才为高电平?IT8282M 和W83627THF-A都已换过,故障依旧,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
我测量的IT8282M,ACPI-S3就是低电平呀?

网友:
开机是从低电平到高电平
测测南桥吧

网友:
再换IT8282M,确定一下.

网友:
张老师,发的这个图片上写的的是ACPI-S3高电平有效啊,我想确定一下,ACPI-S3要为高电平才开机吗?

网友:
哪位老大知道这个ACPI-S3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帮我进来看一下

网友:
哪位仁兄,帮我看一下嘛,ACPI-S3是低电平开机还是高电平开机

网友:
ACPI-S3是低电平开机,我今天刚修了一块

网友:
ACPI-S3 正常时应为低电平。
这个高电平有效。应该这样理解
S3有效就意味着电脑休眠,挂起到内存。 此时这个脚为高电平
但是我们正常情况下不能让电脑休眠,挂起到内存啊。所以要让这个脚为无效。即低电平。

网友:
1.拔电池,放电清Cmos
2.ps_on,5Vsb这两个5V电压
3. 3.3V_AUX
4.RTC_RST
5. 32.768K晶振
6.RSM_RST 没有了干i/o
7.S3 没问题 在确认别的电压没有短路后干南桥

网友:
换晶振试  或量晶振的对地阻是否一样。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此板已修复了,是IT8282M的问题,我从华硕坏板上取了一片ASM8282G,吹上去后,OK,,,,看来IT8282M用不起,这些都是发的新货,我不管用在哪个板上,发了十片回来,只有3片用起了的,不管是在啥子板上都是一样的。这7片全不行,新货啊,伤人,

网友:
翻新的吧
或者你的储存环境有问题

网友:
谢谢,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