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众成845GE主板自动开一会儿就停

楼主(2008-11-16):
我的众成845GE主板,开电源插座自动起动,一会儿就停,按主机开关不起作用,短接开机针也不行,强行加电可以起动,但显示器等都没反应,请各位高手看看是什么故障,开机针电压4.6V,短接瞬间为0.4V

网友:
试换个IO看哈~~~

网友:
自动开机走码?????

网友:
开机没有跑代码,上面显示- - - - 没有代码,复位灯常亮

网友:
强行加电起动,一会儿南桥就热了

网友:
请仔仔细细的观察主板..............................

网友:
没看到主板哪里有不对劲的地方,早晨开了一下正常,再开就不行了

网友:
各位老大,快帮我看看吧,我就这一台电脑撑门面了,看看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看下AGP1.5V有没有出,没出修1.5V,出了差不多南桥挂

网友:
有1.5V,这样是不是就是南桥真的挂了呢,开机几秒钟南桥就热了,一会儿就烫手了

网友:
差不多已经挂了,可以打下PCI总线阻值和USB阻值看下

网友:
PCI数据线阻值都一样,USB阻值用二极管档测试有一个接地其它几个都在1000多,插着电源不开机南桥也烫手

网友:
检查下给南桥供电的1117、1084或则是MOS管,看发烫么?如果也发烫,根据后级短路烧前级的说法,南桥应该是G了。

网友:
1117热的差点把我的手指头烫出来一个泡

网友:
cmos电池没电了也会发生开电源就自动开机的情况

网友:
CMOS电池电量充足,测了一下有2.9V并不是没电

网友:
一句话换I/O至达的主板都这是这么垃圾的,

网友:
其实我这块主板用的时间也不算短了,整整有五年之久了,现在南桥挂了还真是有些心疼呢

网友:
如有集成网卡,拆掉后 待机南桥还烫手,SB就挂了,打一下1117中间脚应该对地短路了。

网友:
没有集成网卡,1117中间脚对地也不短路,就是待机的时候1117和南桥都烫手

网友:
多半是南桥挂了..................

网友:
我是新手请问强行加电南桥不热有1.5V供电怎么回事啊
不强行加电 开关没反应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插张诊断卡,看下跑什么码?而且再说具体点。

网友:
我的单位上的旧主板好多块呢,看来多学习了呀。

网友:
有没有集成网卡啊 如果有的话把集成网卡摘了
有时候集成网卡也会导致117和南桥发热
摘了还发热的话南桥肯定G了

网友:
用假负载,看各处电压是否正常,特别是1.5V的电压.

网友:
我是新手请问强行加电南桥不热有1.5V供电怎么回事啊
不强行加电 开关没反应不知道是不是南桥坏了
这问题高定了我试着加焊了IO 换了主板电池结果点亮了 我修了3天才搞定

网友:
南桥挂了啊,不用在考虑了,1117发烫,USB有打阻有个对地,这2个加起来南桥都死好几次了

网友:
不开机南桥热十有八九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