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条的怪故障

楼主(2008-11-16):
我有一sd的pc-133内存条,我在不同的板子上测的容量是不一样的,有的板上显示为128M,有的板显示64M,这是什么原因?
原因

网友:
BIOS 设置OK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好像是单面颗粒的内存条,在老一点的主板就只能认到一半的容量,本人也是新手不知说得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