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跟A4有谁修好过的没?

楼主(2008-11-16):
P4P800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用假负栽测CPU供电时钟复位1.85V,内存和AGP供电时钟都正常,能复位,复位都最后跑到A4,刷BIOS不行,还是A4,I/O没换过,那是W83627THF-A,请问师兄弟这板会不会是北桥稀焊???
刷BIOS

网友:
刚看错了~!学习中!!
期待答案~!……
[
]

网友:
感觉P4P800是问题非常多的一块板
修过几块,都没修好。。当料板了。。。
该主板内存SPD供电3.3V ,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害我苦修了两天。。。。

网友:
我插上显卡开机跑00,去掉显卡开机又跑A4了,估计是显卡或是北桥,测显卡主供电1.77V这电压算不算正常?会不会真的是北桥........?

网友:
期待答案。。。。这种板子我也碰到很多

网友:
北桥空焊或损坏
换IO

网友:
我想换I/O试一下,板上的是W83627THF-A的,不知还有什么型号可以代换,听说W83627THF-A可以代W83627THF,W83627THF却代不了W83627THF-A,还有什么型号的能代??

网友:
没有,挺麻烦的,我这现在就有一块还没修好

网友:
晕了,我加焊北桥后,跑不了A4了,直接跑00,是不是北桥给加焊挂了,我加到450度,加到帽烟...

网友:
烟都伸起来了,还有什么想法子.

网友:
P4P800-X 我有块 不认显卡 谁要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