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液晶显示器白屏

楼主(2008-11-16):
清华同方液晶显示器开机白屏,我把屏线把下来也白屏,请问高手什么原因!!急!!

网友:
晕,显然不懂液晶的原理,液晶在不通电时是透光的,你把屏线拔下来当然白屏。

网友:
我确实是不懂液晶屏的原理啊,请问大哥,接上主机也是和没插屏线一个样子的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白屏的原因在论坛的扉页就有讨论。看完相信就有结果了。

网友:
谢谢大家解决了!!屏线的原因!!!

网友:
上次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检查下屏线有没有插好。

网友:
白屏问题,先检查屏线,测量屏电压~~~~~~~~~

网友:
解决了就好!~·

网友(2009-03-26):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