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时亮是不亮,

楼主(2008-11-16):
手里接到462的技嘉主板开始诊断卡跑的D3,量内存电压少一个2.5V,然后换了一个
内存供电管(C5706)用45N03。之后亮2次,就不亮了, 认为换上的管子又烧了,
就有换一个不亮,过几分钟又亮了,现在就是时亮是不亮,求助中

网友:
c5706是普通三极管45N03是场效应管  你用场管代换三极管 有没有搞错 哈哈

网友:
那请问用什么型号的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