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的用电烙铁取贴片电容

楼主(2008-11-16):
一次看到一贴忘记是谁发的了很不错.
其中提到学主板维修先实际再看书.

我用电烙铁取贴片电容时很难.
上的时候不是直的 .  想请教各位如何用好的方法取下来上上去

网友:
风枪太麻烦。。

我一般就是烙铁在电容一端加热,一会热量就传到电容另一端,自己就下来了。。。

网友:
用镊子夹取
电烙铁焊

网友:
用马蹄开形的烙铁头,多加点锡,焊下来就是了

网友:
这还不简单?烙铁的头同时接触电容的两端,同时加热,然后用镊子取也可以,或者把它拖到旁边去,不就可以了,或者用风枪更方便

网友:
两边点锡,移动铬铁,两端同时加热,摄子取下.

网友:
一般都用刀口的烙铁头吧,取电容时一手拿烙铁,一手拿锡丝,两头加点锡,用烙铁一碰就下来了~!

网友:
我是用用锡将它们全部包全在取
上的时候我上的太斜了了
我想多练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