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板是不是不行了七彩虹主板跑C1-C3-03

楼主(2008-11-16):
该板是客户今上午拿来的,拿来时客户说这板进系统死机,可是在这从来没点亮过,又给客户打电话说这棋逢对手点不亮叫他来看看,他来了我们点给他看主板先捡过CPU然后跑C1-C3-03,对于这种七彩呀C.NF4S单桥的主板第一个想到了是由桥引起的就对桥做了一下BGA右还是不行啊..,又连继刷了两次BIOS还是一样的问题,不论怎么打桥都有是好的,最后想到了I/O..W83627HF-AW的也就试着换了一个,但还是一样的问题跑到03就好像死起了一样,
主板供电均正常
全板无断线
939的U座且CPU是好的

网友:
该板是客户今上午拿来的,拿来时客户说这板进系统死机,可是在这从来没点亮过,又给客户打电话说这棋逢对手点不亮叫他来看看,他来了我们点给他看主板先捡过CPU然后跑C1-C3-03,对于这种七彩呀C.NF4S单桥的主板第一个想到了是由桥引起的就对桥做了一下BGA右还是不行啊..,又连继刷了两次BIOS还是一样的问题,不论怎么打桥都有是好的,最后想到了I/O..W83627HF-AW的也就试着换了一个,但还是一样的问题跑到03就好像死起了一样,
主板供电均正常
全板无断线
939的U座且CPU是好的
向各位请教...............

网友:
U座是否空焊?

网友:
看看是否有虚焊~!

网友(2010-01-11):
我试都试了,桥也加焊了,内存供电也正常,CPU座也加焊还是不行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板子的

网友:
把内存旁边的排阻加焊一下,桥和内存的供电管换一下,还有一个最重要是cpu座有没有扩孔,电容底部有没有鼓包的。

网友:
试试换个电源看看,也许是电源不稳定,进系统后用点加大,电源带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