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45点不亮

楼主(2008-11-16):
主机电源20针插孔橙色3.3V过热变色,主板现在的故障是加电后CPU转几下就自动关机了,,想问一下怎么检测,如何判定故障在那里
cpu
点不亮

网友:
首先,检测ATX电源接口的对地阻值是否都正常?这个故障一般出在主供电的剖位了。好好检测一下吧。

网友A:
嗯,,我试一下,,谢谢

网友:
3.3V橙色过热吗?直接检查你的内存DUAL供电那边吧。

网友:
不确定那个MOS管坏的话,就把CPU供电管全换了吧。。一般就是MOS管对地短路。电源才起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