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些主板需要用350W的电源?

楼主(2008-11-16):
一直都有客人指定要350W的电源,想不通.
我装了很多机了,300W的都可以用啊.独立显卡也可以啊
有些客人指定要可以给他订.但是有些上门的客户问,我一说没有350W的
扭头就走,都不听解释.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如果光是主板子
根本用不了怎么大的
CPU 显卡这些才是用电大户

网友:
现在实标额定350W的电源都在200以上,虚标的就不说了,你想说多少都可以。
上9600GT以上的显卡需要350W 2.3版的电源支持。
9600GT的需要一个外接的6PIN电源,满负荷功率可达100W。加上其他硬件需要最少需要350额定功率的电源。

网友:
主板耗电不是很多
显卡CPU这些耗电才叫大。
上面狮子说的差不多
严格来说,一台机子配置的电源,额定实际输出功率必需大于整台机子最高总功率。
如果你仔细去算一算现在一台新机子的所有配置的最高功率,就会发现,很多机子总消耗功率都会超过300W的。
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现实使用当中,一台机子是极少会发挥到所有配置的100%功率的。
所以,一般情况下,算起来300W左右的机子,装个200W的电源平时也能正常使用。
按我个人的一般计算,一般的机子,平时使用时一般也就150来W这样罢了,少有超过200W的。
其实你自己要评估一下很容易,装个电表就行了,给一台正常使用的机子装个电表,
正常在那使用十个小时,看看能用几度电~~~注意是正常使用,不是只开着机就行。单是开机不用和正常使用的机两者功耗是不一样的。
象我自己的机子,通宵一晚,玩游戏的状态下,也就是一度多电,包括液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