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外接电源就暗屏故障!

楼主(2008-11-16):
笔记本外接电源就暗屏故障!

一台杂牌笔记本在不外接变压器时,屏幕显示正常!一接18。5V的变压器就暗屏!能看到图像!我试过断开显示屏排线的其中一根就不会暗屏,正常,但是右下角就会很快发热,造成右下角出现手指大小的黑块,从一点点开始慢慢变大!请教该从哪个方面查!
谢谢木头!!!!
                   查明笔记本电脑为东芝的!拆开灯管,发现灯管尾部线已断,重新焊回!一切正常!

网友(2009-01-05):
台杂牌笔记本在不外接变压器时,屏幕显示正常!一接18。5V的变压器就暗屏!
拆开灯管,发现灯管尾部线已断,重新焊回!一切正常!

这样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