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721花屏、偏色、屏幕失真、

楼主(2008-11-16):
我有几台优派VA721液晶,分别是花屏、偏色、屏幕失真;要用很长时间才能看见故障,但是关一会开机又好了、有时候用几个礼拜、有时用几天,驱动板和屏我都加过焊,但客户用了一段时间又来了、、、有没有同行遇到过的、、

网友:
虚焊可能性大哦
有没有可能电子原件老化可能失效
菜鸟的见解
不要笑话我哦
努力学习中

网友:
类似的问题,不一定是驱动板,也有可能 是屏的问题,最好代换一片板子看看结果~~~~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uid=32942#pid632367
我也想换一块板子,但是测试的时间太长了、、、客服拿来快一个礼拜了,我现在都还没又看到问题;只是第一次拿来的时候看见了一次、、

网友:
我在网上也看了一下,有很多人反映优派有几款也是这个毛病,但是没有找到具体解决方法、、、

网友:
我现在有台SONY的说也是这样的,但是在我这里连续用了三天也没有发现有一点点问题呀,都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