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G520电源输出电压低(修复)

楼主(2008-11-16):
接修一台G520无电压输出,是AFC电路出问题,IC610短路,找不到换,看了一下电路,应该不要AFC电路也能开机,那干脆就废掉AFC电路。只拆掉短路的IC610和D613,在D613的位置用线直接连通就可以了。
开机通电了,副电源正常工作了,但主电源输出电压低,大约只有原来的电压的一半,15V只测得7V。查了IC620的外围电路,查不出问题,换了IC620(MCZ3001D)还是原来一样,测得IC620的2脚和7脚异常,2脚为4V左右,7脚几乎测不到电压,2脚是反馈端,试着人为改变电压,将电压拉到2V左右,输出电压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人为改变7脚的电压,提高电压,输出电压就有变化,提高到4V左右就保护了,但快到保护的电压时候输出电压有11V左右。
几乎查了所有的元件都查不出问题,没了思路。
我上面用的方法有什么不妥?望大家指点。有谁看到好的方法,帮分析一下。谢谢了

G520的电源原理图

网友:
菜鸟坐在沙发等答案
是不是很不礼貌啊
每次站在地下室看累啊

王大修 -10 不遵守版规,本站禁止灌水。

网友:
好极了,谢谢!正找呢

网友:
终于找到原因啦!是拆掉AFC电路,造成供电电压达不到380V。用调压器将220V调到270V联机通电,在C610测得有380V时,机子就正常了。
IC610(MZ1532)短路了,暂时找不到配件,修不了。明天有空再研究MZ1532的结构看看能否修复。

网友:
找不到MZ1532,用MZ1530代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
不错
修电源也就要这样的功夫才能搞到钱

网友:
是AFC还是PFC啊

网友(2010-04-06):
我现在也在修一台索尼显示器,也是MCZ3001D,一脚电压是0V,吸空1脚的话电压上升到1.25V。
8脚的主供电是由副电源经过一个三极管提供。这个三极管受到开机键的控制。同时这个电源还给
MZ1532的9脚供电,当人为的短接三极管CE极给MCZ3001D和MZ1532供电,继电器也嗒嗒嗒的响。
最后查到MZ1532的9脚VCC短路。废掉MZ1532。继电器不响了,但是MCZ3001D也不工作。
1脚电压不正常,看来是这个芯片坏了。

我这个显示器副电源工作的时候功率因素校正电路不工作。只有主开关电源电路工作的时候功率因素校正电路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