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电压

楼主(2008-11-16):
请问CPU假负载的参考电压是0.8-1V,而实际检测参考电压才为0.1V其他的都正常,这是哪里的问题?另外请教,假负载的参考电压指的是什么电压,作用是什么!?

网友:
我一般很少检查这个U上的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