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维修学习中

楼主(2008-11-16):
一个航嘉电源,第14脚和第9脚的电压都是5v,短接14脚和地电源没输出会是哪里问题?知道的高手帮帮小弟。

网友:
楼主的辅助电源应该是好的,短接14#和地时,风扇是否转一下就停了,如过是的话可能是保护了.

网友:
是转一小下就停了,我查下哪里短路。谢谢

网友:
说了很多次,转一下就停多数是低压侧短路。检查整流管、电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