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360维修心得

楼主(2008-11-16):
朋友拿过来机器说机器不亮了,没有检测出问题,准备在这试机,因开机板不好装所以短接开关板插槽 触 发,划了一下出现火花,心里好一阵害怕(还好没有问题,)于是加开机板试机,看电流表应该是正常了的,装起来后试机出现暗屏,拆开 屏看高压的保险坏了,换上一O欧电阻加电后,电流表没有摆几下电压就下来了 ,快速断电后,知道有短路,因为当时没有仔细测高压有没有问题,有点盲目,折开测是一N+P的管短路,为防止再出现这种情况又找了一个保险加上了。更换后好(写本文很简单 但修了很长时间。主要是告诉大家 不熟悉的机器不要盲目的乱触 发,因为开机方式不一样,防止故障扩大,再一个一定要细心,保险坏了后面大多是有短 路了******我是菜鸟。我这只幸运的菜鸟把它搞好了。呵呵))

网友:
你这个菜鸟挺厉害的啊!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http://www.chinafix.com.cn/

网友:
楼主真是谦虚啊 哈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http://www.chinafix.com.cn/

网友(2009-01-08):
保险坏了后面大多是有短 路了
这个观点我认同....

网友:
那是一半情况

网友:
顶你一下,高压板上的保险坏一般后级有短路,谢谢你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