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32笔记本不冲电

楼主(2008-11-16):
测MAX1772的1脚无供电。但时找高了整块板子。也没找到这个脚时连到那个地方去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笔记本

网友:
MAX1772的第一脚在电路中要求是为此片的正电压几乎相同的电压,看看是不是通过二级管转换到此PIN上的或都是几殴姆的电阻。AD一进来就会转到这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