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

楼主(2008-11-16):
机器启动后,指示灯D1D2 D3同时亮,然后D2 D3一直在跳(一共有5个指示灯) ,机器电流是0.86.
请有经验者指点下这两个灯跳的意思.
DELL

网友:
看楼主描述的应该是内存不过 但不记得什么时候变5个灯了 我记得是3个灯的啊

网友:
把电池拆下来,内存擦擦。

网友:
换个内存杂一试下

网友:
好像只有三灯吧,DELL 故障分析(1)三灯同时亮,同时灭,并且掉电:1 CPU没有复位 2 在DELL D系列当中无内存也可能掉电、(2)一三灯闪烁二灯不亮 、一三灯不亮二灯闪烁:是内存故障:1内存换槽 2 AD线对地打阻值 3 AD线没有问题,测工作条件有没有{VCC 、CLK 、CS# RAS# CAS# (3)三灯同时候闪:主板进行检测(主板上的全部要作条件)。本人技术有限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