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款三星机型用MCU型号NT68F63LG 易受静电损坏的故障现象及注意的问题

楼主(2008-11-16):
三星新款机型用的 MCU型号NT68F63LG ,品牌是NOVATEK。此芯片易受到静电冲击时损坏,会出现如下故障现象:
1.图象正常显示,屏幕上永远有一菜单提示“非最佳显示模式”等内容。按功能键也不会出现正确的调整菜单;
2.开机一会自动关机;
3.开机无图象,屏幕上有一个菜单提示“非最佳显示模式”等内容;
4.不开机;
5.开机白屏无图象;
6.关机后自动开机。
注意:在换新芯片时,普通刷写器不能刷写此芯片程序,只有“希尔特3000U”等高档刷写器才能刷写的了。三星MCU用NOVATEK品牌的这类机型在使用中最好先插好信号线再通电开机。否则,MCU就易被静电(或打火)损坏。
山东着意维修QQ:289896005
2008.11.16

网友:
先坐个沙发!~~~~
兄弟的信息有点过时,用NT68F63LG的机器,到现在还算得上新款吗?个人认为就不算了~~~~
另外,至于NT68F63LG,这个芯片,很多编程器都可以刷写,除了脱机烧录,现在更方便的是在线ISP烧录,很多ISP编程器都支持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星新款机型用的 MCU型号NT68F63LG ,品牌是NOVATEK。此芯片易受到静电冲击时损坏,会出现如下故障现象:
1.图象正常显示,屏幕上永远有一菜单提示“非最佳显示模式”等内容。按功能键也不会出现正确的调整菜 ...

刚才忘了说,无论如何,还是感谢分享经验,但有一点要注意,留下联系QQ,将与论坛的管理条款相抵触,请自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