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南桥温度

楼主(2008-11-16):
各位:
           主板南桥能承受最大的温度是多少????????

网友:
应该是三四百度左右吧,这个是短时间的温度,长期工作温度肯定不能这么高

网友:
你是指焊接还是工作时?
工作时100度差不多了,焊接时要看手册了。数据手册上这些信息都应该有的

网友:
一般温度不是很高 夏天30-40度 冬天15-25度 很少有超过60度的。这个是我个人认为啊。给你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