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地址线和控制线不工作

楼主(2008-11-16):
加负载后,CPU地址线和控制线不工作,。主板是天虹848的。。

网友:
其他供电,复位都有???

网友:
其它的都有。

其它的都有,,,,,,

网友:
上假负载AD线是不工作的。假负载又不是CPU。

网友:
上假负载只需要测试AD线和控制线的二极体值 。

网友:
!
实在不懂。老兄怎么看出来AD线是否工作?

发表于 2008-11-16 21:51  资料  个人空间  短消息  加为好友
上假负载AD线是不工作的。假负载又不是CPU。

是不开机么?

网友:
说的不清不楚的,打阻值误差不大就是好的

网友:
现在是CPU没温度,不工作啊,,

网友:
我现478带灯卡座插上试,地址线和控制线的灯不亮。。。

网友:
有供电?换个U试啊!

网友:
试了还不行啊。。。。。

网友:
我用的是PT093的测试卡,上面那个IRDY灯不亮。

网友:
看下有没有Vcore电压。90%的可能是没有Vcore电压。
确定后回复,告诉你怎么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