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闪

楼主(2008-11-16):
有台液晶显示器,在本机使用一会后会闪,然后花屏,在别的机器上用一切正常,本机用别的液晶显示器也一切正常,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花屏可能显卡。。。
但LZ这样说
我这菜鸟也晕啊
显卡没有插好吧
遇见杂牌机受干扰闪的现象明显严重

网友:
查一下VGA信号线。